用开关实现多路选择电路

楼主(2013-01-29):
请教高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用开关实现2选一,还要在每一路用LED显示?
PS:每一路是单独的一组,即地不能共在一起!
谢谢了!

网友A:
双刀双掷开关

网友B:
搜下SGM3005模拟开关,可以支持300mA的驱动电流

网友C:
你的难点在LED显示吧

网友D:
相互不共地, 继电器肯定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4楼说的对,难点是LE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