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430软件配置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各位前辈高人:
    没看懂FLL_CTL0 |= XCAP11PF;这语句的意思,说是晶振的配置电容,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这个电容是否是430内置电容为外置晶振进行匹配?
2、是个LFXT1的32768hz的配置电容,还是XT2高频晶振的外置电容?
3、是否内部配置了,外部就不用额外加匹配电容了(按这么理解,我觉得语句应该是为LFXT1进行配置的,因为XT2外部使用的陶瓷晶振都用了匹配电容)

求解中

楼主:
晶体是需要匹配电容的,不同型号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区别,至于外部电容,初学者我建议你不加,因为布线的杂散电容可能都会超过几pF,配合内部的就足够了。加了额外的可能反而根本无法起振

楼主:
这个TI MCU版块不是很旺啊

网友A(2013-03-12):
该电容是供32.768K晶体使用的,可以根据晶体的负载电容值选择,通常12.5pF,外部高频晶体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