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利用示波器观察FPGA引脚输出,怎么操作?

楼主(2013-01-29):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SignalTapII观察信号,现在我想利用泰克示波器观察引脚输出,怎么操作呢?模仿SignalTapII,我闲了CH1为脉冲模式,50MHz,探针接了INPUT,那么引脚的输出信号是在哪儿显示呢,是CH2吗,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对示波器使用不懂,望解答,谢谢!!

网友A:
你是想验证一下FPGA是否工作吗?
我一般是写一个简单的分频程序,将主时钟分频,然后分配到FPGA的PIN上,用示波器看看对不对。
不会使用示波器??? 那就直接按上面的Auto按键吧。让示波器自动调整。

网友A:
LZ悲剧了,搞电子的不会用示波器,如同士兵上战场不会用枪一个道理。

网友B:
右上角的自动调整按键,我一直用它:lol

网友C:
如果不会,最简单方法,探头放到测试引脚端,按一下AUTOSET即可。。。

网友D:
逻辑分析仪仪吧: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会,最简单方法,探头放到测试引脚端,按一下AUTOSET即可。。。

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悲剧了,搞电子的不会用示波器,如同士兵上战场不会用枪一个道理。

嗯,说的是~主要现在的其实是信号发生器,这个不知能不能看信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的自动调整按键,我一直用它

现在手头的是信号发生器,我看有一个INPUT不知能否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会,最简单方法,探头放到测试引脚端,按一下AUTOSET即可。。。

嗯,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分析仪仪吧

手头没有呀,没有配备。。内嵌的空间不够,想看看视频的行同步和场同步信号

楼主:
我自己换了一台示波器

网友F:
自动设置的飘过

网友G:
示波器只要简单触发设定就行了。自己在把要用的信号拉到其它输出引脚上。硬的不行,软的也不行,估计刚毕业的吧。慢慢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的是信号发生器,我看有一个INPUT不知能否看信号

信号发生器没有INPUT呢,至少我用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