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c 口低4位输出问题?

楼主(2013-01-29):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B31);
main(void)
{
        TRISC=0x00;
         RC0=1;
        RC1=1;
        RC2=1;
         RC3=1;
         RC5=1;
          RC4=1;
  while(1)
   {}
}
高四位正常,但低四位无论配置为啥,仿真输出的都是0, 是我设置的有问题,还是我单片机出问题了?我焊了2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觉得是config设置问题,但是查了datasheet,觉得没有问题呀! 求解?

网友A:
把解决的过程说说

网友B:
请楼主说一下啊,我现在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4-04-03):
一样的情况,在线等待,急!!!楼主帮帮忙

网友C:
注意ANSELC寄存器,是否配置为AD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