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教:can总线支路延长?

楼主(2013-01-29):
小弟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就是想监听CAN总线的数据,在直线型CAN拓扑结构的支路用隔离手段(因为支路长度不能太长),扩展支路的长度,图形图如下。

1、请问这样的方式可行吗?这条支路连接到远程的工控机,不发送数据,只是接收(监听)而已。

2、如果不行请问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你这样搞肯定不行的,我有可行的方案.

楼主:
请问可行的方案是什么?

楼主:
我只是想监听总线状态 不发送

网友B:
如果是高速光藕,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试试.
TXD, RXD 应该交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