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最简单的pic12f629输出方波程序

楼主(2013-01-29):
刚开始玩儿这个片子  怎么都驱动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config配置的不对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1、首先仔细阅读芯片手册中有关CONFIG部分内容并正确配置。
2、其次确定你的电路和CONFIG之间是否正确?
3、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例如:
void main(void)
{
while(1){
           输出一个高电平;
      执行一段延时;
      输出一个低电平;
      执行一段延时;
           }
}

网友B:
先配置I/O口,然后使用定时器,定时输出高电平低电平,就是方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仔细阅读芯片手册中有关CONFIG部分内容并正确配置。
2、其次确定你的电路和CONFIG之间是否正确?
3 ...

配置应该没问题,程序也是照这么写的,还是不行
敢问版主 怎么检查电路和config之间的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配置I/O口,然后使用定时器,定时输出高电平低电平,就是方波啦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连io都操作不了,压根就没有反应啊

网友C:
IO配置,代码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配置,代码写出来

void main(void)
{    CMCON=0x07;
TRISIO = 0x00;
while(1)
  {        GPIO=0x3f;
     for(int i=0;i<1000;i++);
   GPIO=0x00;
  for(int i=0;i<1000;i++);
}
}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狗的问题
不过还是猜测CONFIG的问题
写了个PICC 9.83下的

#include <pic.h>

__CONFIG(FOSC_HS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FF & BOREN_ON & CP_OFF & CPD_OFF);

void main(void)
{
        TRISIO = 0x00;
        while(1)
        {
                GPIO0 = 0;
                for(unsigned int i=0;i<10000;i++);
                GPIO0 = 1;
                for(unsigned int i=0;i<10000;i++);
        }
}
楼主拿去试试

网友E:
先把模拟功能禁止了,特别是AD,单片机默认是A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狗的问题
不过还是猜测CONFIG的问题
写了个PICC 9.83下的

GP0还是没有电瓶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模拟功能禁止了,特别是AD,单片机默认是AD功能

多谢  我试试

网友F:
如10楼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模拟功能禁止了,特别是AD,单片机默认是AD功能

CMCON=0x07;//关比较器   PIC12F629没有ad功能 这样做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10楼所言

照十楼做了 也还是不行   难道是硬件问题

网友D:
不说了  看来硬件电路的可能性极高了 说不定。。。

楼主(2013-03-15):
引用 网友D:
不说了  看来硬件电路的可能性极高了 说不定。。。

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烧进去的汇编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会不会是picc哪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还忘指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件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烧进去的汇编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会不会是picc哪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还忘指点 ...

硬件没问题 估计是config问题吧  上硬件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没问题 估计是config问题吧  上硬件图看看

接手别人的板子 暂时还没有电路图 郁闷~~config配置跟电路图还有关系?我还以为出了晶振的选择外,别的配置跟电路就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手别人的板子 暂时还没有电路图 郁闷~~config配置跟电路图还有关系?我还以为出了晶振的选择外,别的配 ...

上汇编程序和汇编下的配置位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汇编程序和汇编下的配置位设置看看

跟汇编下的配置为一模一样还是不行,我试着照着汇编的程序用c写了写,不知道对不对,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汇编程序和汇编下的配置位设置看看

                    include "P12F629.INC"
                    __CONFIG _BODEN_OFF & _MCLRE_OFF & _WDT_OFF & _PWRTE_ON &_CP_ON & _CPD_ON & _INTRC_OSC_NOCLKOUT

                ORG       0x0
                GOTO      L_101
L_101        MOVLW     0x08
                BSF       STATUS,RP0
                MOVWF     TRISIO
                BCF       STATUS,RP0
                MOVLW     0x07
                MOVWF     CMCON
                MOVLW     0x07
                MOVWF     GPIO
                MOVLW     0x00
                MOVWF     GPIO
                END
这个汇编的 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clude "P12F629.INC"
                    __CONFIG _BODEN_OFF & _MCLRE_OFF & _ ...

哦  看你的汇编配置
显然是使用内部的RC时钟
所以之前的C配置不对
改为RC内部的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  看你的汇编配置
显然是使用内部的RC时钟
所以之前的C配置不对

之前c的晶振肯定也是内部rc,这个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