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总是烧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最近做了一款产品,用到3个165级联,输入的IO口也没有悬空,但是不值得为何,运行几天或者十几天,有时候会烧掉1颗或者两颗,表面起泡了,芯片是飞利浦的,不值得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上一下电路图看看是不是硬件设计不当
检查一下数据手册看看它的I/O耐压多少,在工作中有没有超过。
如果以上都不是的话,那么。。。。。。。。。。。。。。。

。。。。。。。。。。。。。。。。。。。
。。。。。。。。。。。。。。。。。。。
。。。。。。。。。。。。。。。。。。。。。

你肯定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这是电路图,,芯片应该不会假

网友B:
看看你的驱动电流

网友C:
表面起泡了,就是一定过压大电流了(严重点的直接开天窗了,再严重的直接炸碎了),静电弄坏的不会起泡。还是看看电源的质量吧

楼主:
电源很稳,,用的是LM2596s 5V固定版本,可以承受几A电流没问题

楼主:
还有每只IO输入处我都接了3K的限流电阻

楼主(2016-01-26):
后来问题发现了,但是有点想不通为啥,就是读的太快了,经常去读他偶然就会烧了一颗

网友D:
1.电源,可能开关机瞬间超过5V;
2.信号线太长,工作过程中接收到周围的干扰,或者本身的信号产生过冲,形成闩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