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口连接阀泵时中间需要用SN74LVCR2445连接吗?还是IO口连上拉电阻也可以呢?

楼主(2013-01-29):
如题啊 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你的这个SN74LVC既有电平转换又有信号缓冲的作用吧。
直接上拉电阻??
你的FPGA的I/O是open-drain??不可能吧。至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过。

所以肯定是电平转换+信号缓冲。

设计的时候,为了保护FPGA。不让FPGA的I/O承受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SN74LVC既有电平转换又有信号缓冲的作用吧。
直接上拉电阻??
你的FPGA的I/O是open-drain??不可能 ...

我也是打算进行信号缓冲和电平装换的但是为什么有的电路直接就连到LED灯上了 所以好奇问问的

网友B:
需要加缓冲器的

网友A:
有些板子就是直接用I/O来驱动LED的,电流大约在8~15mA左右的样子,
但是我就不建议这样使用。最好加缓冲器。
CPU本来工作频率很高,如果再从上面取电,驱动LED的话,也不是不行,只不过不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子就是直接用I/O来驱动LED的,电流大约在8~15mA左右的样子,
但是我就不建议这样使用。最好加缓冲器 ...

哦 了解咯

网友C:
可以接啊,但是电流不能太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