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不对 求指导

楼主(2013-01-29):
设计24v输出的开关电源,实际输出只有20v,用tl431做反馈,r10和r11做的分压电阻,现在发现r10和r11根本调节不了电压,也就是不管怎么更换r10和r11的值,电压依然维持在20v左右,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大家指导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从楼上提供的图来看,是不是R14太大,If被限制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已经确定是该死的变压器的原因。最不应该出问题的竟然出了,搞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