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好做吗?

楼主(2013-01-29):
目前我要出一批货,要用到大量的TFT屏,如果直接买做好的屏带驱动的话,很贵。而且我用不到SD卡,触摸屏类的,请问如果自己买屏,然后自己做转接板的话,难度大不大,现在不知道做这些的工艺,难度大吗?谁做过啊

网友A:
难度不大,你可以买fpc连接器,来连接板子和屏。

网友B:
难度不大,驱动一般有现成的(可能要稍微改改),但还是要一点时间。目前的出货建议不要改,可以考虑改在下一版本

网友C:
资料网上已经很丰富了. 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不大,你可以买fpc连接器,来连接板子和屏。

但是我看线程的TFT屏的话,屏与驱动板的连接需要一个铁片卡主,这个也是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线程的TFT屏的话,屏与驱动板的连接需要一个铁片卡主,这个也是现成的? ...

哦,你说的那个是带导电胶条的液晶屏啊,像学习用的1602、12864那种。那个稍微复杂些,成本也高。
应该是有现成的。也可以定做。

网友D:
这个很成熟了

网友E(2013-11-24):
我们可以提供裸屏给你,然后给你驱动电路,需要跟我联系 QQ:576215230

网友F:
其实我现在在做同样的事情,没有太大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现在在做同样的事情,没有太大难度的

嗯,这是我以前发的一篇帖子,现在不做了。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