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噪声

楼主(2013-01-29):
采用汇科的继电器HK19F-DC 12V-SHG,信号通过继电器后总会有十几毫伏的噪声,请问各位大侠,噪声如何解决,或者继电器重新选型,这个继电器是我们这现有的,所以就直接用了

网友A:
噪声可来自12V电源

网友B:
信号?继电器?
你使用继电器切换信号?大信号?
使用继电器肯定会有噪声的,继电器动作的瞬间。你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加吸收,保护?
信号经过继电器,有没有加滤波?是不是可以加阈值限定?

网友C:
信号通过继电器后总会有十几毫伏的噪声

你的信号都通过继电器了,这点噪声不算什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号通过继电器后总会有十几毫伏的噪声

你的信号都通过继电器了,这点噪声不算什么吧 ...

那个噪声还能挡住信号过不去触电啊: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继电器?
你使用继电器切换信号?大信号?
使用继电器肯定会有噪声的,继电器动作的瞬间。你的电路是 ...

你好,切换和保护具体要怎么实现,加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可来自12V电源

是12V电源,电源的纹波有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可来自12V电源

追问一个,继电器的地和我板子上的模拟地是接到一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地上的干扰,因为中间没有加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个,继电器的地和我板子上的模拟地是接到一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地上的干扰,因为中间没有加隔离? ...

你给出的信息不多,推测:电源波纹是祸根!与“地”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信息不多,推测:电源波纹是祸根!与“地”无关

我把电源的滤波电容加大,现在的纹波是100多MV,但是噪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L

网友D:
用继电器切换弱信号是不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源的滤波电容加大,现在的纹波是100多MV,但是噪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

看噪声类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信号?继电器?
你使用继电器切换信号?大信号?
使用继电器肯定会有噪声的,继电器动作的瞬间。你的电路是 ...

:)有没有加吸收,保护?
信号经过继电器,有没有加滤波?是不是可以加阈值限定?
请问要怎么加,加到哪里?谢谢

网友F:
楼主说的干扰应该不是继电器切换瞬间的干扰,而是常闭时的干扰,如果排除继电器触点的不稳定,那就是线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切换弱信号是不合适的。

大神,一般工程上对信号的切换除了继电器,还有什么其他的东东?

网友G:
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H:
有可能1,pcb问题。2,继电器本身问题

网友I:
最好给出图来,好分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干扰应该不是继电器切换瞬间的干扰,而是常闭时的干扰,如果排除继电器触点的不稳定,那就是线路干 ...

继电器触点会不稳定吗?信号经过继电器必定会代来若干噪声吗?

网友D:
继电器在断开和闭合的瞬间触点会产生抖动,对于小信号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用?可以把图贴出来,分析分析。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神,一般工程上对信号的切换除了继电器,还有什么其他的东东?

你是什么信号?若是小信号的话,有多路模拟开关啊。

网友L:
继电器的触点材料影响。
这个问题在微观电子测量下被严重的研究,因为两种金属接触时候会产生热电动势,这个热电动势与温度和金属种类有关。
LZ可以试一下松下的信号专用继电器或仪表专用的干簧继电器,部分专用继电器的触点都是镀铑处理的,噪声很小,广泛使用在高位仪表内。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神,一般工程上对信号的切换除了继电器,还有什么其他的东东?

我觉得要看是怎么用继电器在弱信号中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是多路切换后加采集那当然不能用继电器
可楼主说的不像多路信号
LZ的问题可以看吸合电压是否达到额定电压,看吸合电压纹波(你说的mV应该没事),再就是继电器是不是二手货即触电已经老化接触不良了

网友J(2013-11-14):
引用 网友K:
你是什么信号?若是小信号的话,有多路模拟开关啊。

楼主的意思 应该 是 继电器稳定闭合的情况下,还存在噪声。

性能好的继电器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噪声的吧?

模拟开关盒继电器 相比 ,哪个给小信号带来更小的噪声?

网友N(2013-12-25):
信号跳线连接,继电器空动作,看看这个时候,噪声如何?如果没有了。就是确认通过继电器吸收来的,如果噪声依旧,就不能说是由于继电器带来的,先要对这个部位进行鉴别,否则,可能就是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