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段程序解释下

楼主(2013-01-29):
edge, POS, se, os, ge
reg [2:0] SSr;
always @(posedge clk)
SSr <= {SSr[1:0], SS};    这边是检测ssr信号变化的

wire SS_active = ~SSr[1];这句是检测ssr有变化还是检测其没有变化的啊

if(~SS_active)这句表示什么意思啊指什么的

网友A:
if(~SS_active)
先将SS_active取反后再进行判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S_active)
先将SS_active取反后再进行判断啊。

我知道是取反判断的 那倒数第二句表示什么呢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wire SS_active = ~SSr[1]
明显的组合逻辑,不需要时钟驱动,区别于时序逻辑
当SSr[1]为1时,SS_active为0
当SSr[0]为0时,SS_active为1

大哥,这需要解释吗?

网友B:
楼上的照片 喜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照片 喜欢

:L

网友D:
好好的一个帖子硬是被你们给喜欢头像了。

网友E:
可以用 wire SS_active = ~SSr[1],不用 assign SS_active = ~SSr[1] 吗?如果SS_active = ~SSr[1],那为什么不用if(SSr[1])而要用if(~SS_a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