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wip 通过tcp访问网页

楼主(2013-01-29):
    最近接触了lwip,并且跑通了官方的例程,在网上查资料发现,通过tcp给网页发送GET命令可以获取网页的一些信息,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LWIP的tcp与百度进行连接,之后发送GET命令获取文本形式的网页,我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送get命令确实返回得到了文本形式的网页内容,之后经过修改,tcp客户端与局域网内的服务器连接通讯正常,之后将服务器地址改成百度的IP,进行连接,发送GET命令,过一段时间会收到数据,不过是乱码。。。。。。不知道是不是可行,希望有兴趣和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A:
网页代码吧 这个是
这些不是乱码吧
你将接收的数据 保存为txt文件 将txt后缀 改为html
应该看到是网页

网友B:
网页源码而已

网友C:
网页的html代码和脚本

网友D:
能分享下源码就好啦

网友E(2013-03-16):
能不能分享一下源码和网络调助手软件

网友F:
呵呵   这个还真的没有玩过  呵呵   需要顶一个   楼主调出来后   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呵呵   不错哦

楼主(2013-07-17):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源码了,只要利用tcp创建一个链接,之后发送相应的Get命令就可以了。我最近在做通过stm32去获取某个城市的天气,之后显示,现在已经可以获取天气的内容了,不过网页居然使用的是utf-8编码而不是gbk,所以中文内容全是乱码,我勒个去,后来看了下我发的这个贴,以前是gbk,所以中文可以正常显示,现在居然改成了utf-8.。。。。。忽然感觉变的麻烦了,。。。。

网友G:
也遇见过,只能单片机转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分享一下源码和网络调助手软件

我用的是
网络调试助手 铭心软件

网友H:
不错  不错   需要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不错

网友H:
有时间   这一块   需要多向楼主请教

网友I(2013-08-18):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网络调试助手 铭心软件

板子上如何实现发送"Get"指令呢?谢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网络调试助手 铭心软件

楼主,我在板子上写好了get命令,用电脑做服务器,板子可以连接电脑并发送get命令,那么我下一步需要怎么做才能将板子与百度连接呢,直接插在路由器上好像并不管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板子上如何实现发送"Get"指令呢?谢谢楼主!

在创建tcp连接之后,设置好回调函数,设置好接收数据处理之后就可以利用TCP_Write这个函数发送 GET  / HTTP/1.1\n\r 之后在设置的接收数据处理中处理收到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在板子上写好了get命令,用电脑做服务器,板子可以连接电脑并发送get命令,那么我下一步需要怎么 ...

与百度链接需要与百度创建链接,通过ping命令获取百度的IP,之后利用其IP创建TCP链接原理和PC机链接一样。链接之后就可以发送Get命令。

网友J(2013-11-02):
請問你是用W5100, enc28j60還是其他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你是用W5100, enc28j60還是其他的芯片?

stm32f107+lan8720+lwip

网友K:
就发送 get命令字符 就行了 通过80端口

网友L(2014-11-27):
如获至宝,我也打算这么做,目前已经调通STM32的tcp服务器和tcp客户端了,下一步就是连外网。现在看到前辈的经历,增强了我的信心。赞一个

网友M(2015-04-28):
楼主 我吧stm32f107的实验改为只显示LED了  ,网页怎么打不开了  ,get命令怎么用呢 ,求教

网友M:
楼主  你好  我现在 是看官方的点灯的例程,但是吧其他的功能去掉之后只留下一个LED的就不可以了,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N:
进来看看,还没有研究这一块呢

网友O(2015-11-24):
LwIP是Light Weight (轻型)IP协议,有无操作系统的支持都可以运行。LwIP实现的重点是在保持TCP协议主要功能的基础上减少对RAM 的占用,它只需十几KB的RAM和40K左右的ROM就可以运行,这使LwIP协议栈适合在低端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

网友O:
lwip提供三种API:1)RAW API 2)lwip API 3)BSD API。
RAW API把协议栈和应用程序放到一个进程里边,该接口基于函数回调技术,使用该接口的应用程序可以不用进行连续操作。不过,这会使应用程序编写难度加大且代 码不易被理解。为了接收数据,应用程序会向协议栈注册一个回调函数。该回调函数与特定的连接相关联,当该关联的连接到达一个信息包,该回调函数就会被协议 栈调用。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既然应用程序和TCP/IP协议栈驻留在同一个进程中,那么发送和接收数据就不再产生进程切换。主要缺点是应用程序不 能使自己陷入长期的连续运算中,这样会导致通讯性能下降,原因是TCP/IP处理与连续运算是不能并行发生的。这个缺点可以通过把应用程序分为两部分来克 服,一部分处理通讯,一部分处理运算。
lwip API把接收与处理放在一个线程里面。这样只要处理流程稍微被延迟,接收就会被阻塞,直接造成频繁丢包、响应不及时等严重问题。因此,接收与协议处理必须 分开。LwIP的作者显然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为我们提供了 tcpip_input() 函数来处理这个问题, 虽然他并没有在 rawapi 一文中说明。 讲到这里,读者应该知道tcpip_input()函数投递的消息从哪里来的答案了吧,没错,它们来自于由底层网络驱动组成的接收线程。我们在编写网络驱动时, 其接收部分以任务的形式创建。 数据包到达后, 去掉以太网包头得到IP包, 然后直接调用tcpip_input()函数将其 投递到mbox邮箱。投递结束,接收任务继续下一个数据包的接收,而被投递得IP包将由TCPIP线程继续处理。这样,即使某个IP包的处理时间过长也不 会造成频繁丢包现象的发生。这就是lwip API。
BSD API提供了基于open-read-write-close模型的UNIX标准API,它的最大特点是使应用程序移植到其它系统时比较容易,但用在嵌入式系统中效率比较低,占用资源多。这对于我们的嵌入式应用有时是不能容忍的

网友P:
BSD API提供了基于open-read-write-close模型的UNIX标准API,它的最大特点是使应用程序移植到其它系统时比较容易,但用在嵌入式系统中效率比较低,占用资源多。这对于我们的嵌入式应用有时是不能容忍的
BSD是个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