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3-01-29):
这是我照网上画的电压跟随器的仿真图,两个运放其他的接口需要接吗,在Multisim上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A:
4,7,脚需要接电源的。1,5脚调零的。

网友B:
肯定要接的,要提供电源,相当于三极管放大电路一样

网友C:
to LZ:

仿真软件默认某些电源引脚已经接入电源,特别是理想运放。具体运放应该如何连接引脚最好是查看一下相关器件的手册。

网友D:
要接,同时记得给芯片的VCC和GND之间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