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单U盘,遇到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9):
自制的U盘工具:仅能从U盘传东西给PC,PC不能存给U盘,目的为测试用。
遇到的问题是:在U盘目录下生成一个名为donetool.csv的文件,需要将这个文件放到PC中对其中的数据进行分析;问题是无法复制这个文件到PC机中,一复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提示"无法复制DONETOOL,参数错误",但是却可以在U盘根目录下直接打开这个文件;经测试发现公司的3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在直接复制的时候,偶尔能成功复制,大部分时间提示无法复制,但是家里的电脑却没有这个问题,请问这个问题一般是发生在哪个阶段呢,我从代码方面一直没有找出问题所在,是否有可能发生在USB枚举过程?UFI(SCSI)通讯协议的问题?还是文件系统的问题(FAT16或FAT32都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跪求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你先用bushound抓抓通信数据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