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频率/开关输入信号,串联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如图所示,在频率输入或者普通开关输入串联二极管,这个二极管主要作用是什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3-01-29):
单向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隔离吧

其实我知道起到了隔离作用,但是具体怎么工作的呢?也就是考虑了哪些东西,才加了这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知道起到了隔离作用,但是具体怎么工作的呢?也就是考虑了哪些东西,才加了这个二极管? ...

不熟悉产品要求哦

网友B:
上有上接电阻,下有下拉电阻,二极管是起隔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有上接电阻,下有下拉电阻,二极管是起隔离的作用。

能具体讲一下吗?主要考虑到什么因素?不加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看到有些板子上是加的,一些是不加的。

网友C:
别造灯了  造个发动机

网友D:
你测下三个TP点的波形,看看;
然后去点二极管,再测下。
然后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造灯了  造个发动机

:)这就是刹车灯输入给发动机E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