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e核综合报错

楼主(2013-01-29):
求大神指点迷津

我用的是xilinx的Endpoint Block Plus for PCI Express核,综合时报错:ERROR:HDLCompilers:26 - "ipcore_dir/coenfd/simulation/dsport/pci_exp_expect_tasks.v" line 60 expecting 'EOF', found 'reg'

版本是ise 13.4

网友A:
simulation下都是仿真文件

楼主:
要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怎么解决

:L别用仿真文件啊

网友C(2013-10-23):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样设置才能去掉仿真文件啊
我没有用到这个文件pci_exp_expect_tasks.v。我还发现这个工程综合的时候自动编译了ipcore——dir中的example——design文件 但是我在我的工程中并没有添加这些文件。弱弱的问一下 难道还要去哪里设置一下才能使的IP核不会去编译它自己生成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样设置才能去掉仿真文件啊
我没有用到这个文件pci_exp_expect_tasks.v。我 ...

自己建工程啊

网友D(2015-10-09):
你添加example的,sim文件夹不要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