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画安装孔?

楼主(2013-01-29):
上下两面都有铜皮而且不是同一个网络,怎么在A处画一个不影响两面布线的安装孔?
如图:

网友A:
画一个无网络的过孔
焊盘直径和过孔直径一致
铺铜规则设置下,避开间距大一点

网友B:
在禁止布线层画布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禁止布线层画布可以吗...

可以吧 只是花画完了要重新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无网络的过孔
焊盘直径和过孔直径一致
铺铜规则设置下,避开间距大一点 ...

我画了一个过孔(内外径形同),放在A处设置为无网络后就报错了。需要重新铺铜吗,这样比较麻烦。能不能设置一下而不重新铺铜?

网友D:
觉得你铺铜前就要先把安装孔定好,现在有点不好搞,99好像没发现有这功能。。。

网友E(2013-03-22):
画个region然后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