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单片机工程师的一道C语言题目,高手来算一算

楼主(2013-01-29):
What value is returned by this function?
int PointerTest(void)
{
   int data[5], index, *item;
   for(index = 0; index < 5; index++)
      data[index] = index*2;
   item = data;
   item++;
   item = &data[*item];
   return *item;
}
求指针返回的值是多少?

网友A:
返回值为4

网友B:
应该是32吧,也要看这个是几位的芯片的

网友C:
4,不需要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D:
应该是4吧

网友E:
看来面试的话是通不过的呢......呵呵

网友F:
4!!!!!!!!!!!!!!!!!1

网友G:
不确定唉

网友H(2013-07-15):
What value is returned by this function?
int PointerTest(void)
{
   int data[5], index, *item;  //定义包含5个元素的整型数组data,一个整型变量index,一个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
   for(index = 0; index < 5; index++) //将整型数组5个元素分别赋值为 0 2 4 6 8.
      data[index] = index*2;
   item = data; //将指针指向整型数组首地址,也为第一个元素地址。
   item++;  //指针加1,指向数组中第二个元素。
   item = &data[*item];  *item为数组第二个元素的值为2,&data[2]即把数组第三个元素地址赋予指针。
   return *item; //返回第三个元素的值,为4!
}
求指针返回的值是多少?

网友I:
面试现场出这种题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这现场也能答出来?

网友J(2013-09-23):
个人觉得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