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解

楼主(2013-01-29):
此运放运用在频率变送器上,如果根据虚短虚断,此电路输出应该是
负值。但是输入为负值,且在反向输入端,理论又输出又为正值此电路该如何分析呢??
求高手:handshake

网友A:
检查下电路是否提供错了,按楼主的电路是做迟滞比较器

网友B:
没有负反馈,怎么会有虚短虚断?

网友C:
运放的同相输入 反向输入端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D:
迟滞比较器

网友E:
此电路是迟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反馈,怎么会有虚短虚断?

这样说我明白了: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反馈,怎么会有虚短虚断?

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负反馈?就不能用虚短虚断?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虚短虚断 是在运放工作在线性区而得到的近似,如果没有负馈,运放极容易工作在非线性区,所以虚短虚断就 ...

谢谢,我知道了为什么那次面试时画同向放大器有错了。:D

网友H:
这个是正反馈电路
输出应该是正的
那个虚短虚段要用在深度负反馈当中
这时候运算放大器要反过来接

网友I:
这是个正反馈电路,不能应用虚短虚短来分析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B:
没有负反馈,怎么会有虚短虚断?

应该有虚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