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

楼主(2013-01-29):
从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大虾们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用一个单片机驱动1个LED。IC输出电压5V,输出电流20mA,用来驱动一个白色LED。LED是20mA 、3.3V的。那么5-3.3=1.7V,20mA时1.7/20mA=85R。这样我们可以在LED上串接一个电阻85R,正接I/O负对地就可以了。
现在改为驱动300mA、3.3V的1WLED。I/O驱动能力就不够了,需要提高驱动能力。分析输出5V输出20mA,用放大200倍的8050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要在300mA,计算得:300mA/200=1.5mA,基极电流为1.5mA,为了使三极管深度饱和选用10倍饱和电流。1.5*10=15mA,5V/15mA=333R,则选用330R的电阻串联到三极管基极和I/O口上,发射极连接地,集电极接LED-,LED+接电阻(5-3.3=1.7/0.33=5.1R)5.1R/1W,然后接5V就可以了。
首先请问,三极管一定要工作在饱和状态吗?如果是按他的算法来求解电阻,5.1R的电阻求的对吗,5-3.3=1.7/0.33=5.1R是怎么来的?

网友A:
网上的这段话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这段话全对

请问一定工作在饱和状态吗?
5-3.3=1.7/0.33=5.1R他这个电阻求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定工作在饱和状态吗?
5-3.3=1.7/0.33=5.1R他这个电阻求的对吗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我觉得也可以工作在放大区。0.33他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B:
看情况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可以工作在放大区。0.33他是怎么来的啊

1. 0.33系0.3之笔误
2.可以不饱和——那将遇到2个问题:管子发热和电流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0.33系0.3之笔误
2.可以不饱和——那将遇到2个问题:管子发热和电流不稳 ...

工作在饱和状态Uce的电压是否几乎为零,计算时可以忽略不计,Ube的电压大约为0.7V,并且集电极的电流就是极限电流?
如果是放大状态,他们的电压又时如何?
工作在饱和状态,一定是10倍饱和电流吗,什么的值比较合适,有理论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在饱和状态Uce的电压是否几乎为零,计算时可以忽略不计,Ube的电压大约为0.7V,并且集电极的电流就是 ...

这3句话,一句也没看懂

网友C:
不懂,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3句话,一句也没看懂

工作在饱和状态Uce和Ube的电压是多少,集电极的电流是极限电流吗?
如果是放大状态,他们的电压又时如何?
工作在饱和状态,他选取的是10倍饱和,一定要十倍饱和吗,什么的值比较合适,?

网友A:
1. 深度饱和时,视所用管子Ube可取0.7V,Uce可取0.1~0.5V(大多计算可忽略)
2.放大状态,Ube可视为不变,而Uce就完全不能确定了
3.饱和10倍,意指取1/10标称β值。这是一般电路深度(可靠)饱和常用工程数据(5倍也可算作饱和,20倍意义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深度饱和时,视所用管子Ube可取0.7V,Uce可取0.1~0.5V(大多计算可忽略)
2.放大状态,Ube可视为不变, ...

为什么工作在放大区,电流不稳和管子发热呢

网友A:
“饱和”了,Ic不再受控,认为恒定在设计值不变了;不饱和,就意味着还会随管子而变
不饱和,也即Vce较大,功耗也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了,Ic不再受控,认为恒定在设计值不变了;不饱和,就意味着还会随管子而变
不饱和,也即Vce较大, ...

饱和了,意思是此时的Ic就是设定的最大值了?

网友D:
饱和状态下,Ic/Ib还是200吗,不是吧,这个倍数不确定,不能这么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饱和状态下,Ic/Ib还是200吗,不是吧,这个倍数不确定,不能这么算

Ic/Ib取20如何

网友E:
我觉着是笔误,正确的算法应该是:5-3.3=1.7/0.3=5.67R 其中0.3为1WLED的额定电流值

网友F:
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

不用三极管的情况,输出电流建议小于20mA,所以电阻可能在130R的样子。
用三极管的情况,输出电流建议减小,333R可使用820R,另外三极管的导通压差有0.7V楼主没有算,3.3V的LED这个概念我也有所怀疑,白色的LED灯的导通电压难道刚好是3.3V?也有可能是楼主偷换概念,混淆供电电压(其实这个叫法也不对)和导通电压的概念,所以最后一个阻值不好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理论和实际是有差别的。

不用三极管的情况,输出电流建议小于20mA,所以电阻可能在130R的样子。

1.“三极管的导通压差有0.7V楼主没有算”,正常设计不会这么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2.“3.3V的LED这个概念我也有所怀疑”,不用怀疑,都会超过3V一点儿。应该叫“额定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三极管的导通压差有0.7V楼主没有算”,正常设计不会这么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2.“3.3V的LED这个概念 ...

如果写成3.2V我倒是不怀疑,可是写成3.3V实在太可疑了。:@

楼主:
看到一个红外线处理电路,当红外LED 被点亮时,光强度会产生一个Δγ(光敏三极管电流I,光照强度γ,I=K*γ),对应有电压变化ΔU=R*K*Δγ,ΔU 可以通过电容,但为了防止阳光下产生饱和这个电阻变得非常小,所以ΔU 也相当小,不能直接被单片机处理,所以我们用一个放大电路来放大ΔU,到这里已经可以输出单片机程序想要的YI 了。弱弱地问一下,ΔU是怎么通过电容传到放大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了,Ic不再受控,认为恒定在设计值不变了;不饱和,就意味着还会随管子而变
不饱和,也即Vce较大, ...

“饱和”了,Ic是一个固定值吗?“放大区”莫非β值会改变,所以Ic的值会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饱和”了,Ic是一个固定值吗?“放大区”莫非β值会改变,所以Ic的值会不稳定? ...

饱和了,Ic则几乎仅由外部电路(R+LED)决定
放大区,β值不单受温度,电流,电压影响,换管子也会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红外线处理电路,当红外LED 被点亮时,光强度会产生一个Δγ(光敏三极管电流I,光照强度γ,I=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了,Ic则几乎仅由外部电路(R+LED)决定
放大区,β值不单受温度,电流,电压影响,换管子也会不同 ...

饱和了,那意思是此三极管就等同于一个开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饱和了,那意思是此三极管就等同于一个开关?

是的,近似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明白,不好意思,是写错了。我想问的是ΔU是怎么通过电容传到放大器里面的

网友H:
用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应该作为开关来使用,三极管必须工作在截止与饱和两种状态。

网友I:
A。 "......为了使三极管深度饱和选用10倍饱和电流。..."————这个有问题哟!

B.  10倍是如何来的?为啥不可以是7倍、8倍或者1倍?

C.  如果1倍流过LED的电流会达到300mA吗?(实际远小于300mA。)

D.  如果LED不再是用来照明或指示,而是红外通信或者光纤通信用的LED或LD,LED工作在100Mb/s、1Gb/s、甚至 10Gb/s的码速率稀松平常,为了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需要三极管工作中在浅饱和状态下。楼主的计算就无能为力了。但https://bbs.21ic.com/icview-369128-1-1.html提供的方法仍然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应该作为开关来使用,三极管必须工作在截止与饱和两种状态。 ...

难道就不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难道就不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很难,且不稳定,更没有必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3句话,一句也没看懂

若饱和状态uce大概是0.3v,ubc0.4v,ube0.7v.这些都没错,可是,10背的深度饱和之后,放大倍数应该是很低的,大概10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若饱和状态uce大概是0.3v,ubc0.4v,ube0.7v.这些都没错,可是,10背的深度饱和之后,放大倍数应该是很低的 ...

怎么还不明白——放大倍数取标称值200的1/10啊,即按20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不明白——放大倍数取标称值200的1/10啊,即按20算的

那为什么网上那个人写的是10倍,按照你说的应该取20倍?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网上那个人写的是10倍,按照你说的应该取20倍?

对,是20放大倍数

网友A:
我也累了:P

网友H:
引用 楼主:
难道就不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吗

工作在放大状态不科学。而且当你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时,三极管本身在消耗较大功耗。另一方面,会使三极管后面的被控制电路的不方便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c/Ib取20如何

饱和状态下,不能利用放大倍数来算了,直接按ce之间短路来算就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红外线处理电路,当红外LED 被点亮时,光强度会产生一个Δγ(光敏三极管电流I,光照强度γ,I=K* ...

这里的电容做耦合用,隔直通交.
耦合级可以看作一RC高通滤波器,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L:
共射极:Uce=Ucc-IcRc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里的电容做耦合用,隔直通交.
耦合级可以看作一RC高通滤波器,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

一阶高通滤波器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了,都忘了,有时间去看看,如果电容后端直接接地还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看到这样的电路图,用晶振控制电源的电路图,请大家说说这原理。C1我知道是隔直通交的功能,但是我忘记了它是怎样实现的,烦请说说。

网友M:
三极管必然工作在开/关状态。(非放大区)
除去CE的0.3V压降,再算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2013-03-04):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必然工作在开/关状态。(非放大区)
除去CE的0.3V压降,再算一下就可以了。 ...

要使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必须基极电流IB=0,此时集电极IC=ICEO≈0(ICEO 为穿透电流,
极小),根据三极管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关系式UCE=EC-ICRC,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UCE≈
EC。
三极管截止时,基极电流 IB=0,而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UCE≈ECO 可见,UBE≤0,UBC
<0,也就是说,发射结和集电结均为反偏。

关于上面这段话,为什么由三极管截止时,基极电流 IB=0,而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UCE≈ECO可以得出UBE≤0,UBC<0,也就是说,发射结和集电结均为反偏。

网友N(2013-06-02):
引用 网友D:
饱和状态下,Ic/Ib还是200吗,不是吧,这个倍数不确定,不能这么算

我同意,应该不确定

网友O(2014-03-13):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这段话全对

这段话为什么在算饱和的时候先算了在放大区时候B=200,IB=1.5MA,在转换到饱和时候的IB=10*1.5;

这样算:饱和是时候B=10倍,ib=ic/10=300/10=30ma, 然后再算RB,RC,为什么不这样算
谢谢

工程中,是假设你已经明白原理了,怎么算都可以
不是十分清楚你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