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用处?

楼主(2013-01-29):
遇到这样一个信号的变化,加电容C6和不加电容C6的结果大有区别。图是示波器拍下来的,这里电容做什么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求教。

此图为D6的输入 ,脉冲由变压器产生,高度480V,周期100ms

没有接C6时候的R5的R5端的输出接示波器,脉冲大小跟输入一样的

接上C6后,输出脉冲幅值就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呢?

网友A:
很正常的“电容器充放电”,有什么不对劲吗

楼主:
R5后面电路断开

网友B:
图1是普通虑波,图2为兀型虑波,肯定图2比图1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电容器充放电”,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接的电容大小为1000pf,压降会有这么大吗?

楼主:
万用表电流档红笔接R5黑笔接地,电流大小为1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的电容大小为1000pf,压降会有这么大吗?

你的测试已经验证——压降确是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1是普通虑波,图2为兀型虑波,肯定图2比图1好

我纠结于是不是示波器测量的脉冲高度比实际值要小很多,因为,万用表电流档红笔接R5黑笔接地,电流大小为10ua,有没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吸入电流不过,造成测量有误差?还是说,这个脉冲的电压值时可以计算的?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测试已经验证——压降确是这么大

我怀疑示波器测的不准。

网友C:
不会的,你的示波器不是tek1000就是1002,那个很好用的,我都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示波器测的不准。

怎么跟你说呢,说多说少都不是

定性或半定量来看,数据符合实际

网友D:
高频被滤掉了

网友E:
c6的作用是滤除电路中的高频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跟你说呢,说多说少都不是

定性或半定量来看,数据符合实际

我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纠结于是不是示波器测量的脉冲高度比实际值要小很多,因为,万用表电流档红笔接R5黑笔接地,电流大小为 ...

测波形用示波器,别用万用表,万用表测不准。。至于怎么计算我还真不会

网友F:
滤波作用,主要是滤掉高频成分的

网友G:
电容的用处其实就是“让交流通过,不让直流通过。”所以电容可以分离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所以当高频信号是干扰时可以用电容将干扰滤掉。要知道电容的选材原则,首先要知道电容的滤波原理:在高频场合或对于高频信号电容等效于一个LCR电路(并联等效可以忽略),当频率达到LCR谐振频率时电容的阻抗最小,该频率的信号最容易通过电容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a8%e5%a4%84/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容的用处其实就是“让交流通过,不让直流通过。”所以电容可以分离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所以当高频信号是 ...

:)在高频场合或对于高频信号电容等效于一个LCR电路. xue le xin dong xi 谢谢

网友I:
注意图中二极管。
这是非线性电路,不能用线性电路的方法去分析。
不过,可以分别对二极管导通和二极管截止两种状态进行分析。二极管导通和二极管截止两种状态都近似于线性电路,可以用线性电路的方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