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管脚复用功能选择的问题

楼主:
430的有些管脚都有好几功能,怎么设置是正确选择其中一功能?
比如4152的52脚为P1.1/TA0.0/MCLK/S30,通过PXDIR设置该管脚为输出,通过PxSEL 选择为外围模块功能,但怎么区分我是选的MCLK输出还是S30输出控制?
新人请教,莫笑啊

网友A(2013-01-29):
这个管脚可根据P1SEL来设置对应的功能即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脚可根据P1SEL来设置对应的功能即可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用PxSEL选择了第二功能,有些管脚的第二功能项很多,那又怎么区分?

网友B:
去查阅一下其他参考书籍,对应不同的寄存器吧

网友C:
功能真丰富,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