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转换电流转换,将微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但仿真不到结果

楼主(2013-01-29):
用AD8652实现微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得不到结果

IV转换电路仿真

IV转换电路仿真

网友A:
AD865x系列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是1pA,常温下最大10pA,楼主这里只有1pA的电流,都不够流入运放的,这么小的信号源,还是找fA级别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吧

网友B:
1T的电阻接在反相端,而同相端直接接地,在运放内部偏置电流的作用下,可能还没注入电流时,运放已截止了。所以你看到的输出永远是0.
这是其一,另外这么大的电阻对于反相端相当于断路呀,(这是相对于输入电阻而言,所以最好要选择输入电阻更大即内部偏置电流更微小的运放),你画的图是理想运放是行得通的。
改进方法:1,选择低电流偏置的运放。
2,反馈网络用T型支路来猛降那个1T的电阻。
3,同相端配一与反馈网络相应的电阻。

实践没做个这样的电路,还有其它改进的地方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C:
再将运放供电改为双电源。

网友D: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的电阻接在反相端,而同相端直接接地,在运放内部偏置电流的作用下,可能还没注入电流时,运放已截止了。 ...

谢谢~换了LMC6062,偏置电流fA级,而且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将运放供电改为双电源。

谢谢,换了LMC6062,双电源供电

网友E:
楼主,用什么仿真软件做的,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大家没有想到。
5pF×1T ohm = 5秒。
5秒的时间常数,这样的RC电路对于32KHz的交流信号来说相当于短路。
这样的反向放大电路,IV转换系数几乎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大家没有想到。
5pF×1T ohm = 5秒。
5秒的时间常数,这样的RC电路对于32KHz的交流信号来说相 ...

多谢提醒

网友G(2014-05-22):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大家没有想到。
5pF×1T ohm = 5秒。
5秒的时间常数,这样的RC电路对于32KHz的交流信号来说相 ...

基础不是很好 可否说明一下 脑海中对5s的对这个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没什么概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基础不是很好 可否说明一下 脑海中对5s的对这个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没什么概念 ...

打个形象的比喻,这个RC电路很迟钝,太快的交流信号它响应不过来,5S左右的周期信号才能对它充放电。

网友H:
re:
r1太大,与op的输入阻相当,改为100g。我测过几个pa的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基础不是很好 可否说明一下 脑海中对5s的对这个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没什么概念 ...

如果这个角度不能理解,可以换一个角度。
5pF电容在32KHz下的容抗是Xc=1/(2×Pi×F×C)=995223 ohm = 1Mohm,并联到1T的电阻上,总阻抗就是1M。
如果输入是1pA,那么输出是-1pA×1Mohm=-1uV.
幅值远小于期望的-1pA*1Tohm=-1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个角度不能理解,可以换一个角度。
5pF电容在32KHz下的容抗是Xc=1/(2×Pi×F×C)=995223 ohm = 1 ...

这样确实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想知道你前面说法你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网友I:
3#、11#等 说的很有道理,这种弱电流I-V转换主要用于直流或较低频率的信号,R1和C1用的越大则工作频率越低。
R1的选择,主要看灵敏度要求,不如1T选的的确太大了,先用1G试试,好用了可以考虑再加大。
C1的选择主要是避免有输入电容场合下的不稳定,要试验确定,一般不需要5pF那么大。
32kHz、1pA的信号很难直接I-V法一步转成大信号,一般是先用小的R1转换成小的电压后,再进行电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