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信号的放大+滤波,是先放大好,还是先滤波好

楼主(2013-01-29):
输入的信号为1Khz左右,100-200mV的音频

电路有一个运放做信号放大20倍左右,还有个运放构成的双T带通滤波

想请教模电达人,如果想以滤波效果为主,是先把信号放大再滤波好,还是先通过滤波在放大好。

不知道运放构成的滤波器,对弱信号的滤波效果和强信号的滤波效果有没有区别

网友A:
放大电路上也可以配合做滤波,然后在做带通滤波,会好些,因为运放电路本身还会引入一些噪声干扰

网友B:
双T带通滤波,必须与运放结合在一起才行。
双T电路要求理想电压源,这就必须用运放,双T还要求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这也必须用运放。
双T本身是带阻,用双T实现带通,双T必须放在反馈中。

网友C:
先滤波再结合运放做双T带通滤波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2013-04-26):
先滤波再放大

网友E(2013-11-18):
最近在ADI官方论坛上也看到这个话题的讨论(http://ezchina.analog.com/message/10538#10538),ADI的专家给出的意见是“一般是先放大再滤波,这样经过放大器带来的噪声也可以被滤除”

在那,网友也有很多不同说法,个人经验不同啊

网友F:
既不是先放大再滤波,也不是先滤波再放大。而是:边滤波边放大,即采用滤波放大器。这样经过放大器带来的噪声最小,信噪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