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printf问题

楼主(2013-01-29):
有while(1)时 没有输出,把while(1)删掉,printf就好使,为什么
#include<csl.h>
#include<csl_pll.h>
#include<csl_chip.h>
#include<csl_gpio.h>
#include<stdio.h>

void delay()
{
        Uint32 j = 0,k = 0;
        for(j = 0;j<0x30;j++)
        {
                for(k= 0;k<0xffff;k++)
                {}
        }
}

PLL_Config My_Config = {
0,
1,
24,//pllmult
1  //div
};
void main(void)
{
        CSL_init();   /* Init CSL */
        PLL_config(&My_Config);
        GPIO_RSET(IODIR,0XFF);//GPIO output
        printf("hello!");
        while(1)
        {
                GPIO_RSET(IODATA,0Xff);
                delay();
                GPIO_RSET(IODATA,0X00);// "1"
                delay();

        }
}

网友A:
printf有延时的特性,不加while(1)时,程序可能进行到其他地方死掉了,printf还没来的及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intf有延时的特性,不加while(1)时,程序可能进行到其他地方死掉了,printf还没来的及打印。 ...

把while(1)去掉后可以打印,程序可以修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while(1)去掉后可以打印,程序可以修改吗?

不好意思我看反了,当我没说。:L

网友B:
加个延时,试一试

网友B:
最好是加长一点

网友B:
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C:
孩子,printf的字符串没有加"\n"

网友C:
dsp的标准输出是有缓冲区的,当缓冲区没有满且printf的字符串不以"\n"结尾时是不会打印的,也就是说只有标准输出缓冲区满或者识别到控制符"\n"或者受到flush缓冲区信号才会在ccs里打印出字符

楼主(2013-04-06):
引用 网友C:
dsp的标准输出是有缓冲区的,当缓冲区没有满且printf的字符串不以"\n"结尾时是不会打印的,也就是说只有标 ...

非常感谢!!!:)

网友D:
9楼正解,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