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可以用作单相电动机的开关吗?

楼主(2013-01-29):
双向可控硅可以作用作单片机控制单相电动机的开关吗,如果能驱动电路要怎样才行?

网友A:
双向可控硅导通是不平衡的。用在磁性器件时有直流分量的问题,你得弄清了。

不存在不平衡问题吧!

网友B:
光耦驱动 比如MOC3041

楼主:
可控硅就是当开关用,控制单相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楼上的说用MOC3041,能给个具体电路不?

网友C:
用可控硅可以实现控制;
可控硅的控制端用光耦可控硅,版主已经说是型号是MOC3041;
MOC30XX系列的你都看看资料;有的耐压高,有的过零开关;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相关的电路上网找找;容易的;

网友D:
过零触发器MOC3021?MOC3041?MOC3043???

网友E:
双向正合适,单向的得两个吧

网友F:
要加RC了,要不可能关不断

网友F:
有没有100元以下能做小功率变频调速器的

网友G(2017-03-09):
引用 网友H:
双向硅控制电机不是很好吧.电机感性负载,设计不好,管子爱烧..

可以说的详点吗。我现在控制一台单相电机,时常烧毁600v的bt136.电机功率只有40w。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的详点吗。我现在控制一台单相电机,时常烧毁600v的bt136.电机功率只有40w。 ...

你还是用继电器吧,简单些

网友J:
双向可控硅可被认为是一对反并联连接的普通可控硅的集成,工作原理与普通单向可控硅相同。双向可控硅有两个主电极T1和T2, 一个门极G, 门极使器件在主电极的正反两个方向均可触发导通,所以双向可控硅在第1和第3象限有对称的伏安特性。双向可控硅门极加正、负触发脉冲都能使管子触发导通,因此有四种触发方式。双向可控硅应用为正常使用双向可控硅,需定量掌握其主要参数,对双向可控硅进行适当选用并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各参数的要求。

网友K(2019-01-31):
有用作调速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的详点吗。我现在控制一台单相电机,时常烧毁600v的bt136.电机功率只有40w。 ...

注意瞬间电流,特别是导通瞬间

网友M(2019-05-09):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的详点吗。我现在控制一台单相电机,时常烧毁600v的bt136.电机功率只有40w。 ...

看看3063驱动的电路

网友N(2020-06-20):
引用 网友H:
双向硅控制电机不是很好吧.电机感性负载,设计不好,管子爱烧..

我采用的是MOC3061光耦和BT138-600E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的T2和光耦的6脚通过一个360的电阻相连,光耦的4脚和可控硅的G连接,可控硅的T1和G通过一个2.2K的电阻连接.T1.T2并连一个R(220)C(104,630V)的阻容吸收和一个471的压敏电阻.这个电路是控制一个单相电容运行60W的电机的.能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如果可以能加个微信吗13867666112.打扰您了,非常感谢

网友N:
我也是驱动60W的单相电容运行电机,经常烧管子,请问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