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端点疑问

楼主(2013-01-29):
请问,选择批量端点的输入和输出时,能否都设置为端点2,端点2作为批量输入,同时也作为批量输出?

网友A:
一般端点都有一对输入输出通道,即IN端点和OUT端点

网友B:
批量(bulk)传输类型是单向的!

网友C:
除了端点0可以既当输入又当输出,其他端点不可以。

网友C:
也就是0端点既可以IN又可以OUT,但其他端点只能IN或只能OUT。

网友D(2013-03-22):
“也就是0端点既可以IN又可以OUT,但其他端点只能IN或只能OUT。”
这个理解不正确
我觉得你们把pipe和endpoint搞混了
每个usb设备都必须由control pipe,control pipe就必须有0x00 0x80两个端点
usb 规范中
“An endpoint is a uniquely identifiable portion of a USB device that is the terminus of a communication
flow between the host and device.”

所以 0端点这个说法不严谨 应该说 0x00端点 是device的control pipe的收端点
0x80是device control pipe的发端点

“Each endpoint has a device-determined direction of data flow.”
这句话很明确 每个端点都有明确的数据方向 虽然每个端点都可以收发host的
但对应用编写来说 要么是收(0x0*)    要么是发(0x8*)

如果某个mcu有0x02 和 0x82端点 那是很正常的   那此时 端点2是不是又能in又能out了?
端点2这个说法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E:
完全可以。

每一个USB设备除了端点0之外,可以有最多15个IN端点和15个OUT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