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mega128的最小系统上面写的程序总是不对!!

楼主(2013-01-29):
自己刚刚焊接的最小系统,通过c口接8路led灯,代码如下

熔丝位如下(对这个不太懂,一直是默认设置)

有知道的前辈麻烦指导下,不胜感激!

楼主:
本来是应该闪烁的,但是一直全亮。。。。。

网友A:
嗯, 我看代码已经够简单了,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仔细看看这些熔丝位的设置吧. 可能问题在那里
比如熔丝位设定了外部晶振, 你却没有装晶振.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都不行,为啥不发个工程,看起来不像代码问题,你用软件仿真试过没

网友C:
M103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看代码已经够简单了,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仔细看看这些熔丝位的设置吧. 可能问题在那里
比如熔丝位设 ...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我刚开始学习avr,所以对熔丝位不敢自己随便配置。
我发现了俩个有可能的问题:第一个是默认的内部rc振荡,第二个是103模式的兼容模式是打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03问题吧

是要配置成不兼容这个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都不行,为啥不发个工程,看起来不像代码问题,你用软件仿真试过没 ...

用protues仿真的话灯是闪的,但是感觉也有点问题,延长的时间好像不对

网友D:
不要设置M103,mega123和mega103的栈地址和很多寄存器都不同,程序基本上是跑不起来的。

网友E:
delay函数是否把参数名加上?

网友C:
这个问题看到太多的人问了 都已经麻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看到太多的人问了 都已经麻木了

呵呵,那看来是新手从51单片机到avr碰到的通病啊,那要怎么解决呢,真心求指导,卡了俩三天了,一点都没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ay函数是否把参数名加上?

我记得声明函数的时候,只需要将参数的类型写上就行了,参数名可写可不写,我刚刚也试了一次,不是这个问题,但是还是很谢谢了0 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设置M103,mega123和mega103的栈地址和很多寄存器都不同,程序基本上是跑不起来的。 ...

不要设置是指把熔丝位配置成不兼容m103的吗,现在默认是兼容m103?刚刚接触avr,请多多指教:P

网友F:
特来观摩

网友D:
芯片出厂是默认了M103的(吐槽一下atmel),你拿到后第1件事,就是把它取消(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出厂是默认了M103的(吐槽一下atmel),你拿到后第1件事,就是把它取消(0 -> 1)。 ...

哦,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吗?

网友G:
将t和i的定义前加volatile

网友G:
你的延时被优化掉了,也就是说你的延时时间可能会很短,有可能只有几个周期,基本看不出来在闪

网友H: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看一下管脚的波形?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基本方法。

网友I:
delay(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000;i++);
}
}
输出PORTC=0B00001111;
看下是不是输出的结果和你想要的一样

网友J(2013-05-08):
输出的 数据 要大写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的延时被优化掉了,也就是说你的延时时间可能会很短,有可能只有几个周期,基本看不出来在闪 ...

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