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2010器件配置字请指教,谢谢!

楼主(2013-01-29):
MPLAB IDE V8.60中dspic30f2010器件配置有16条,本人比较笨,哪位指导一下都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哪里有这方面的文档之类的,谢谢!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吧

楼主:
只查到部分。

网友B(2014-03-25):
查看《dsPIC30F系列中文参考手册》看看每个项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