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问题有关m25pe16芯片的

楼主(2013-01-29):
我感觉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这个芯片什么都正常,不过在某些不知名的情况下,数据会突然乱了,而且是大范围的变成很奇怪的数字,写保护管脚直接拉低了,不过在程序里,每次不用的时候都会禁止写,cs也肯定置一了,相信肯定不是程序的原因,因为这个项目做了三年了,似乎和断电有一些关系,但是也做了掉电处理,一旦掉电首先会cs拉高并且禁止写。不知道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肯定不止中断,堆栈的问题,因为堆栈溢出会有报警的。

网友A:
确实可以考虑断电的影响,但这种情况我确实没遇到过,不过这类芯片的生产厂家很多,楼主可以换个厂家的产品看看,排除芯片的质量问题。

但是也做了掉电处理,一旦掉电首先会cs拉高并且禁止写
都掉电了,这些事情是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