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 8051 OCD ICE 问题

楼主(2013-01-29):
用Megawin 8051 OCD ICE (TH065D)仿真64脚MA84G564,把6PIN接头(RST/GND/SDA/VCC/SCL/CLK)连到目标板上后下载程序提示连接的IC不是MA84G564.后拔掉6PIN接头后再下载,提示仍然是连接的IC不是MA84G564.检查IC上丝印的字及所有连线,没发现错误.请问这会是哪里出问题了?会不会是IC已坏了?另外OCD ICE上红/黄/绿三个灯各代表什么意思?目前在插入USB后绿灯闪一下后黄/红两灯常亮.

网友A:
出厂一般都是装的ISP下载程序,不是仿真程序,你需要先将MA84G564的RST脚上电拉高,然后用OCD_ICE的Icpprogrammer.exe程序选择MA84G564的型号,然后直接更新目标芯片就可以了。有可能会出现仿真器的固件版本与应用程序不匹配的更新提示,可以确认更新,但是更新后,也要用OCD_ICE的setup.exe更新一下keil的文件,否则点仿真会不能用

网友B:
请下载最新的软件版本,再试用.试用时,换一个新的IC(未使用过的).
黄灯---USB连接指示; 红灯----错误指示;  绿灯----正常指示.
最新版本为V2.61   内也有详细的操作说明.

网友B:
最新软件,请试用

(CN)8051_OCD_ICE_For_Keil_v2.61.zip

楼主:
拉高RST脚后用OCD_ICE的Icpprogrammer.exe程序选择MA84G564的型号,然后直接更新目标芯片。提示依然是目标芯片不是MA84G564.
用UVCview,exe测试OCD ICE OK,用OCD ICE recover.exe提示OCD ICE 不存在。
之后在脱机模式按OCD ICE上那个按键后红灯一直亮。
现在比较怀疑的是目标板上的MA84G564可能根本就没有工作。目标板是通过USB供电,USB VCC脚串接了个二级管4007后做为目标板的VDD。量得VDD有4.4V,VR0脚2.8V,V33
脚2.0V。不知这是否正常?

网友A:
如果你只是仿真不要用六针的,用4针的方式。RST和clK不要接,电源最好是单独供。USb供电电流太少,会被拉低电压。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回复! 结贴.

网友C(2013-10-31):
MA805-24也是仿真RST和clK不接吗?

网友D(2020-09-1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回复! 结贴.

小哥我也遇到此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哥我也遇到此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应该用最新的软件进行更新就好了。一般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F:
不是仿真程序,你需要先将MA84G564的RST脚上电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