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论坛里的CCS4.02,进入软件,无法选择MSP430G2系列

楼主(2013-01-29):
如题:安装完论坛里的CCS4.02,进入软件,无法选择MSP430G2系列,就没法玩G2开发板啊。新手刚玩,望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吧,升级能解决这问题吗,怎么解决,好不容易换成CCS4.1.2,这回有G2系列了,但是又找不到开发板上的G2553,这个憋屈

网友A:
使用IAR的高版本

网友A:
CCS5 这个版本有这个芯片选项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使用5版本就有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CCS5没安装,不过之前安装IAR了,板子已经能玩了

楼主:
安装前在什么地方看版本所对应的器件啊

网友C:
更新你的CCS,版本太低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5 这个版本有这个芯片选项

安装之前在什么地方看CCS对应哪些器件啊,谢谢啊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E:
IAR5.30有全系列的430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