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写红外发射程序?

楼主(2013-01-29):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要能够产生38kHz波形输出(在IO上),然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B(2013-03-13):
楼主是想要这个咚咚么 :lol

#ifdef SUPPORT_IRCODE_OUTPUT

#define IRCODE_GPIO 4 //GAME_LAT Pin8 GPIO4

extern const BYTE ir_mapcode[];

static BYTE get_ircode(BYTE IrFunc)
{
    BYTE i;

    for (i = 0; i < 96; i++)
    {
        if (ir_mapcode[i] == IrFunc)
            break;
    }

    return i;
}

static void delay_necir_clk(BYTE Clk560uS)
{
    UINT16 delay10us = Clk560uS * 56 + 1;
    while (delay10us --)
    {
        delay_1us(10);
    }
}

#if 1   //Refee 072112

static void send_necir_byte(BYTE data)
{
    int i ;
    for (i = 0; i < 8; i ++)
    {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delay_necir_clk(1);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if (data & 0x01)
            delay_necir_clk(3);
        else
            delay_necir_clk(1);
        data >>= 1;
    }
}

void send_necir_flame_data(BYTE IrFunc)
{
    BYTE IRcode = 0;

    GPIO_F_SET(IRCODE_GPIO, 1);
    GPIO_M_SET(IRCODE_GPIO, 1);
    GPIO_E_SET(IRCODE_GPIO, 1);

    //Lead code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delay_necir_clk(16);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delay_necir_clk(8);

    //Custom code
    send_necir_byte(0x00);
    send_necir_byte(0xFF);

    //Data code
    IRcode = get_ircode(IrFunc);
    send_necir_byte(IRcode);
    IRcode = 0xFF - IRcode;
    send_necir_byte(IRcode);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delay_necir_clk(9);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

#else

enum
{
    SEND_IR_IDLE = 0,
    SEND_IR_START,
    SEND_IR_LEADCODE,
    SEND_IR_CUSTOMCODE,
    SEND_IR_DATACODE,
    SEND_IR_FINISH,
};

#define IRBit0 2 // 01
#define IRBit1 4 // 0111

BYTE SendBitCount = 0;
BYTE SendIR_ClkCount = 0;
BYTE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IDLE;

BYTE CustomCode[16] =  //0x00FF
{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

BYTE DataCode[16] =  //0x00FF
{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0,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IRBit1
};

static void polling_send_ir(void)
{
    switch (Send_NEC_IR_State)
    {
        case SEND_IR_START:
            GPIO_F_SET(IRCODE_GPIO, 1);
            GPIO_M_SET(IRCODE_GPIO, 1);
            GPIO_E_SET(IRCODE_GPIO, 1);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SendIR_ClkCount = 24; // 560us*24 = 13.5ms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LEADCODE;
            break;
        case SEND_IR_LEADCODE:
            SendIR_ClkCount --;
            if (SendIR_ClkCount)
            {
                if (SendIR_ClkCount > 8) // L 9ms H 4.5ms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else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
            else
            {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SendBitCount = 16;
                SendIR_ClkCount = CustomCode[0];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CUSTOMCODE;
            }
            break;
        case SEND_IR_CUSTOMCODE:
            SendIR_ClkCount --;
            if (SendIR_ClkCount)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else
            {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SendBitCount --;
                if (SendBitCount)
                    SendIR_ClkCount = CustomCode[(16 - SendBitCount)];
                else
                {
                    SendBitCount = 16;
                    SendIR_ClkCount = DataCode[0];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DATACODE;
                }
            }
            break;
        case SEND_IR_DATACODE:
            SendIR_ClkCount --;
            if (SendIR_ClkCount)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else
            {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SendBitCount --;
                if (SendBitCount)
                    SendIR_ClkCount = DataCode[(16 - SendBitCount)];
                else
                {
                    SendIR_ClkCount = 9; // 560us*9 = 5ms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FINISH;
                }
            }
            break;
        case SEND_IR_FINISH:
            SendIR_ClkCount --;
            if (SendIR_ClkCount)
                GPIO_O_SET(IRCODE_GPIO, 0);
            else
            {
                GPIO_O_SET(IRCODE_GPIO, 1);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IDLE;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nd_necir_flame_data(BYTE IrFunc)
{
    int i = 0;
    UINT16 IRcode = 0;

    IRcode = ((0xFF - get_ircode(IrFunc)) << 8) | get_ircode(IrFunc);
    for (i = 0; i < 16; i ++)
    {
        if (IRcode & 0x01)
            DataCode[i] = IRBit1;
        else
            DataCode[i] = IRBit0;
        IRcode >>= 1;
    }

    Send_NEC_IR_State = SEND_IR_START;

    while (Send_NEC_IR_State)
    {
        polling_send_ir();
        delay_necir_clk(1);
    }
}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