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SMC驱动TFT,导致异常显示。

楼主(2013-01-29):
刚开始学STM32驱动TFT,目前遇到问题如下:
显示红、绿、蓝画面,如果中间插入延时,则第一个红色画面后就白屏了;如果红、绿、蓝画面不插入延时,则可以正常刷画面。我们测试时是要增加延时看显示情况,不知哪位大侠能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附带工程文件及图片说明。

网友A:
你延时是否过长了点  短点应该没问题
个人之见

网友B:
最近也在用 TFT 玩 F3 DIY.
不过没有看出楼主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看来还得自己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延时是否过长了点  短点应该没问题
个人之见

我把延时设置为0.2s都没用。。。我还尝试用按键中断来处理,但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用 TFT 玩 F3 DIY.
不过没有看出楼主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看来还得自己查问题.  ...

我已经自己整了一周了,头疼!

网友C:
STM32 用FSMC驱动TFT,TFT是什么接口?直接RGB接口吗?

网友D:
你中间插入延时时,是不是有其它地方对TFT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 用FSMC驱动TFT,TFT是什么接口?直接RGB接口吗?

MCU 8080 16bit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中间插入延时时,是不是有其它地方对TFT操作了,。。

没有,除非FSMC会自动发送数据。。。

网友D:
你可以单步执行,看执行什么位置时,屏有误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U 8080 16bit接口。

这样的接口,不难查问题:
用数字示波器查,至少接 片选和写信号,看看加 和不加延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