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91读reg读出来都是转换数据??

楼主(2013-01-29):
1.  SPI主机端用的是和ADS1298一样的硬件和软件。ADS1298已经可以正常工作。SPI时钟为6M。

2.  发送SDATAC和STOP命令均不能停止ADS1291的转换(因为我读REG读出来的数据还是按3字节变化的数,明显还是ADC转换的数据)。

3. 发STANDBY和WAKEUP命令有效果。而配置采样率和内部参考电压均无效果。

楼主:
弄一天了,都没招了。

网友A:
ADS1291处理命令比ADS1298要慢一拍。在连续配置REG时,插入一点延时即可成功配置!如下例:

ADS129x_WRITE_REG_BYTE(0x1,0x03);//默认500SPS,连续转换 //0x02=500Hz 0x03=1kHz
delay1(10);
ADS129x_WRITE_REG_BYTE(0x2,0xe0);//Lead-off comparators enabled,Reference buffer is enabled,2.42-V reference

网友B(2014-12-16):
您好  我现在在用ads1298  现在读出来的转换数据和模拟器出来的波形对不上  我看见您发的帖子  您用过1298  能给个QQ   帮我解答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C:
当然不全是. 查一下手册 REGISTER MAP, 里面的控制, 命令和状态寄存器都能读出来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根据一定的算法的换算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根据一定的算法的换算的吧。

我用的一整套Ti的  也还是这样  只有测test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S1291处理命令比ADS1298要慢一拍。在连续配置REG时,插入一点延时即可成功配置!如下例:

ADS129x_WRITE ...

求助  ads1298搞出来的波形不对  用的全是Ti的  底板和模拟前端  上位机软件   Fluke的模拟器   出来的波形不对

网友E(2015-12-11):
这个采用SPi总线的比较好。

网友F(2016-07-22):
为什么我读寄存器、写寄存器都没有反应呢?
但是用IO口发送START信号后,DRDY引脚会有定时的脉冲输出,触发中断后,可读取到数据。
然而我目前无法读写寄存器,总不能使用默认配置来读取数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读寄存器、写寄存器都没有反应呢?
但是用IO口发送START信号后,DRDY引脚会有定时的脉冲输出,触发 ...

读写操作有问题。

网友H:
是不是有外界干扰?

网友H:
你测试过数据的变化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