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通用通信模块USCIA和USCIB可否同时复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9):
因为需要同时使用Launchpad上G2553完成SPI和UART的通信,因此准备都是用硬件模块来实现,但看了数据手册G2553好像有两个通用通信模块,分别USCIA和USCIB,但好像不可以同时复用两个,即同时使用一个做UART通信,一个使用做SPI通信。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这种用法在很多项目上都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