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FE5805使用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29):
在使用AFE5805过程中,我们分别使用了不同频率的采样时钟,记过发现采样频率高于35M后,FCLK信号的占空比发生了畸变,这种畸变是时有时无的,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网友A:
最好抓个波形出来看看. LCLK是否有问题?

可能有几个原因:

1. PCB布线引起的. 阻抗连续性问题.

2. AFE5805的供电是否干净,可能影响内部PLL.建议全部采用LDO供电

3. 输入的时钟是什么样的?

4.最后,可以按手册里面P21要求,在初始化AFE5805后,再配置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B(2015-03-19):
引用 网友A:
最好抓个波形出来看看. LCLK是否有问题?

可能有几个原因:

输入的时钟是差分的,先初始化后,在配置相关寄存器,最后怎么验证配置的数据(即写进去的数据)是对的

网友B:
怎么验证AFE5805的配置数据写进去了啊,感觉是要看它的输出时钟FCLK,LCLK,还有也可以从OUTM,OUTP查看,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D:
采样频率较大,导致重复采集数据或者间断采集数据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