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pga用从串模式配置的时候,MCU应该提供多大频率的CCLK来配置FPGA呢?

楼主(2013-01-29):
请教各位:fpga用从串模式配置的时候,MCU应该提供多大频率的CCLK来配置FPGA呢?

网友A:
不知道啊 顶一下

网友B:
具体看你MCU的IO有高点平变为低电平的最短时间,只要按照配置的时序做,不超过最大的时钟频率就好了。当然速度低点的话,稳定性会高点,但是时间会长点。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顶一个   呵呵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