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碰到MSP430F5310的test引脚,单片机死机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3-01-29):
我使用的是MSP430F5310,在正常运行过程中,触碰到了test引脚(47引脚),然后单片机就死机了,现象是:此时中断按键不生效,外部晶振不起振,按复位引脚也不能复位,只有断电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或再次触碰test引脚也能使单片机复位)。当我触碰了test引脚后单片机进入了合作状态,怎么才能从该状态退出来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当做ESD HBM来处理。

从电压角度,接一个1k下拉电阻到地,减小该pin输入阻抗;

如果不行,去掉下拉电阻。接近IC TEST pin串联1k电阻到该引脚,限制干扰电流。

如果还不行,继续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