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软件仿真TMS320C6413

楼主(2013-01-29):
您好,我现在安装的是CCS3.3.38.2,想请问下对TMS320C6413进行软件仿真应该怎么设置,在Set up里面只有C6411至16的,对于其他型号不知道是选择C64xx CPU Cycle Accurate Simulator 还是C64xx [Compiled]CPU Cycle Accurate Simulator ,异或是别的选项,这两者的差异又是什么呢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A:
你好,这个我觉得选择哪个都可以,因为都是c64x的核。如果一定要选择c6413,看看升级后的ccs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