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并行运行问题

楼主(2013-01-29):
(无正文)

网友A:
keil上有这个的说明书,你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B:
比较简单。做一个半协作式的framework就可以了。用一个定时器做时基。如果LED是扫描式的,保证时基tick下能做到60HZ以上扫描频率就OK了。

网友C:
LS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D:
这个必须有,这个可以有

网友E:
这两个就如楼上几位说的只要保证他们运行时的视觉频率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