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方式问题

楼主(2013-01-29):
spi,usbasp,usbisp,usb下载还有什么串口并口下载这些东西之间的联系与差别?

网友A:
不同的单片机支持的下载的方法不同,具体要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USBASP,和USBISP,都差不多,都是U口的。

另外你说的USB下载、串口、并口等,我想你指的是USB接口的下载线、串口的下载线、并口的下载线。

网友B:
下载方式取决你用哪种CPU。
有的只能用专用的下载工具,通过IDE下载;
有的可以在焊接之前,用烧录器直接烧录好程序,再去焊接。
有的可以用串口,USB,甚至SD卡、无线下载更新,这个取决于单片机里面是否存在一个boot,boot支持哪种下载方式你就用哪种,也有可能不能通过这的方式。常见的是串口下载,叫做IAP.如果你想改变下载方式,就要自己去改变原有的boot,或者独立写一个能够实现下载功能的boot

网友C:
楼上两位讲的比较详细了,我也没啥要补充了,关键是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