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3-01-29):
void timerB_init()
{
  //B定时器,用于
  TB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apture/compare interrupt enable
  TBCCR0 = 2048;//1s
  TBCTL = TBSSEL_1 + ID_3+MC_1 + TBCLR;           // ACLK,32768HZ,8分频contmode, clear TAR
  TBCTL&=~TBIE;
}

为什么 我TBCTL&=~TBIE;这样关了定时器B的中断,却还能进入到定时器B的中断程序中?

网友A:
你主函数里怎么写的,是在什么地方使能中断,你肯定在执行完中断后又开启了

网友B:
多贴一些代码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主函数里怎么写的,是在什么地方使能中断,你肯定在执行完中断后又开启了 ...

检查下主程序

网友D:
可能是执行完中断又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