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keil 如何设置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13-01-29):
这个要改启动代码吗?
进入中断入口地址后,程序是怎么运行的呢?  外部中断服务函数应该怎么写才能让程序进入中断呢?

网友A:
这个和Keil关系不在,ADS也是一样的,参考下ADS上的吧。启动代码部分需要中断向量表

网友B:
2440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在2440init.s里边定义,如果你要设置EINT0的中断处理函数,可以在C文件里边这样做,
extern unsigned int *HandleEINT0;

*HandleEINT0 = EINT0_isr;
EINT0_isr为你的EINT0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40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在2440init.s里边定义,如果你要设置EINT0的中断处理函数,可以在C文件里边这样做, ...

楼上的用的什么工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40的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在2440init.s里边定义,如果你要设置EINT0的中断处理函数,可以在C文件里边这样做, ...

你这个是由ads移植过来的吧,没有用keil的启动代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由ads移植过来的吧,没有用keil的启动代码吗

e:\Keil 3.8\ARM\Boards\Samsung\S3C2440\RTX_Blinky\S3C2440.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Keil关系不在,ADS也是一样的,参考下ADS上的吧。启动代码部分需要中断向量表 ...

版主,ARM9的向量表好像没有STM32的好用,要在IRQ_HANDLER里面判中断类型,STM32是跳到固定的向量地址

网友A:
STM32和ARM9都是ARM,向量表区别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ARM9的向量表好像没有STM32的好用,要在IRQ_HANDLER里面判中断类型,STM32是固定的向量地址 ...

要在IRQ_HANDLER里面判中断类型       正好问下

RM9里面irp类型中断向量地址都是同一个,那它本身的这个优先级判断有什么用呢?  最后还是要程序判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在IRQ_HANDLER里面判中断类型       正好问下

RM9里面irp类型中断向量地址都是同一个,那它本身的这个 ...

看2440的芯片手册,比什么资料都讲的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在IRQ_HANDLER里面判中断类型       正好问下

RM9里面irp类型中断向量地址都是同一个,那它本身的这个 ...

keil对ARM9的支持还是不好, D:\Keil4\ARM\Boards\Samsung\S3C2440\RTX_Blinky里的启动文件里面都没有写IRQ的函数,startup很简单,peripheral lib完全没有,看来还是要用RVDS
对ARM7的支持就很好,D:\Keil4\ARM\RV31\LIB\ST\STR71x 这个工程就很全,vectors/startup/peripheral lib都有,另外还有工程讲解怎么用Lib,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应用开发。

另外像下面的VECTOR,ARM7和ARM9就差不多都有,STM32上面就没用到。STM32的VECTOR写起来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用的什么工程模板?

天嵌的裸机程序,不过也是参考原厂的工程,网上看到的都差不多

网友B:
其实Keil自动生成的启动文件一般都不用的,自己参考uboot,或者其他现成的工程改改就能用了

楼主:
刚学,就看到好几个不同的启动文件了,好多都是自己改的。头都弄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Keil自动生成的启动文件一般都不用的,自己参考uboot,或者其他现成的工程改改就能用了 ...

UBOOT都是gcc编译的,keil要改很多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BOOT都是gcc编译的,keil要改很多东西啊

uboot可以用keil编译,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D:
把你的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赋给对应的中断寄存器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boot可以用keil编译,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keil里面用调用GCC编译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eil里面用调用GCC编译 ?

移植startup.s文件,修改嵌入式汇编,修改连接文件,编译的时候加-gnu选项,支持gnu扩展语法就可以了

楼主:
ls的现在来说太高深了,移植ads的启动代码,还看的懂。keil自带的启动代码估计是要自己去加中断向量表的。就是两种启动方式的中断入口地址有点纠结。

楼主:
估计这个时候还在讨论技术的,也只有做技术的了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这个时候还在讨论技术的,也只有做技术的了的吧

那是肯定的啦……:l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植startup.s文件,修改嵌入式汇编,修改连接文件,编译的时候加-gnu选项,支持gnu扩展语法就可以了 ...

就是改startup.s不好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ls的现在来说太高深了,移植ads的启动代码,还看的懂。keil自带的启动代码估计是要自己去加中断向量表的。 ...

STM32的就是方便一些

网友F(2015-03-31):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但论坛里讨论的半天,楼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说移植ADS和Gcc的启动程序,但具体怎么做呢?我尝试了很久,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改keil自带的程序,呵呵,工作量太大。

网友G:
2440不用操作系统,直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