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怎么进入省电模式

楼主(2013-01-29):
stc单片机怎么进入省电模式,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PCON |= 1;

PCON |= 2;

网友B:
把不用的功能都关闭。

网友C:
不用高手也可以解答 :lol------多看器件的数据表,有C例程和ASM例程。
以STC15F2K60S2为例,可降低频率;空闲模式;掉电模式等等。。。

网友D:
说起这个掉电模式我就想 吐槽stc
不知道设计这个功能的工程师哪根筋不对,在串口唤醒mcu时 中断产生方式跟串口的不一样,还共用一个中断。最蛋疼的是stc的数据手册居然只是一句带过,稍微没注意的话,那就掺了,你的通信 协议 完全对不上,然后 你就只能SB满世界找原因了。最可恨的是打电话询问,居然直接回答一句网上有现成的代码然后挂机。尼玛我下载下来根本没用。也没涉及到这方面。后来才发现原来配置了掉电唤醒寄存器,串口中断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么重要的变化你给个清晰的说明会死啊。反正有机会用其他单片机打死都不用stc的,不是片子有多大问题,关键是数据手册一点都不专业。说了一大堆,有用的没几个,什么硬件电压限制范围都不说清楚,叫我凭感觉设计啊。还有stc 数据手册上的示例代码,居然连中断向量都写错了。验证一下在发布出来有多大难度啊。还声称世界第一,就一个数据手册都能让比看英文手册还晕,这个第一不知道谁封的

网友C:
呵呵,DS上有电压范围的,看DS仔细一点即可。。。

楼主(2013-03-27):
谢谢大家的捧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在我设计的系统中想用省电模式,但实验的几次,都不进入不了,最后经分析我们系统的目的后来干脆用电掉电模式成功了,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