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短小程序求解

楼主(2013-01-30):
写以下程序的目的是:将分别将tx1[],tx2[]中的内容搬到lcdbuf前16内存中与后16内存中。
uchar i,j;
const uchar tx1[]={"1234567812345678"},tx2[]={"abcdefgh12345678"};
uchar *lcdbuf;
for(i=0;i<2;i++)
  {
   for(j=0;j<16;j++)
   {
    if(i==0)
    *(lcdbuf++) = tx1[j];
    else
    *(lcdbuf++) = tx2[j];
   }
  }

请大神指点下,这程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
lcdbuf没指向什么地址吗?

网友B:
这个好难懂额

网友C:
uchar *lcdbuf;
你定义一个指针,它是用来放地址的,如数组首地址,但你又没有初始化,指针指向一个未知数;
而你又直接  *(lcdbuf++) = tx1[j];
又把数组的值直接赋给一个未知数,怎么可能行?

网友D:
*(lcdbuf++) = tx1[j];

问题肯定出在这句上,自己看几遍书再调调就行了。

网友E:
指针没有初始化就赋值,这是C语言中很大的忌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