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助(有开发费)

楼主(2013-01-30):
朋友的一个项目,现在网上寻求解决方案。我尽量把需求描述清楚。
做一种诊断卡的东西,当一台服务器或工控机不能正常启动时,能显示是什么东西坏了。
诊断卡应该是系统上电的时候开始工作,如果服务器或工控机不能正常启动就显示故障,比如内存、显卡等具体故障类型。
诊断卡的接口尽量不要是PCI和PCI-E,能用液晶屏显示诊断信息。
最好能针对Intel C204、C206芯片,LGA1155针的CPU,是AMI BIOS 。
TEL:13916014599.潘先生。
以上号码是我朋友的,具体请与他详谈

网友A:
帮忙顶一下吧

网友B:
网上15块钱一块的不就是吗,用数码管显示故障码...
好的主板都自带自检数码管

网友C:
楼主说的尽量不要PCI和PCI-E就难办了,因为电脑启动自检的信息都是从这个口输出的,不用PCI你说怎么办,恐怕神仙也难办?

网友D:
那就是LPC总线了,可是扎地引出来呢,也得9根线啊?

网友E:
PCI +5110 +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