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做了个按键电路,用示波器测SEG(2)到地的电压。按键按下去的瞬间会有一个-2V负电压,放大了看是一个阻尼振荡的形式。请教大神这什么情况啊……PS:电路中两个接地点有点远。

网友A:
是C21电容的影响,很容易把你的I/O口打坏的,去掉C21吧,然后在按键上串入一个电阻,比如330欧姆在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21电容的影响,很容易把你的I/O口打坏的,去掉C21吧,然后在按键上串入一个电阻,比如330欧姆在接GND ...

这个电容是硬件去抖的,怎么还会打坏单片机啊

网友A:
按键按下接通地,电容即放电,放电即会产生过放尖脉冲。
要做硬件去抖动的话C21保留,按键上串接大一点的电阻,试试470欧姆~1K。

网友A:
I/O口内部有ESD保护二极管,一个对VDD,一个对GND,过高电压的负尖脉冲或者正尖脉冲都可能会导致二极管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内部有ESD保护二极管,一个对VDD,一个对GND,过高电压的负尖脉冲或者正尖脉冲都可能会导致二极管损毁 ...

多谢大神指点,问题解决了

网友A:
问题解决就好: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问题解决了

哥们!能帮我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这个负电压从哪来的吗?

楼主:
貌似是地线电感和电容振荡起来了...

网友C:
其实楼主的负电压产生是比较好解释的,
不知道楼主的按键S3到DGND的PCB布线(或按键外接电缆)有多长,我想应该不会很短,这样整个从电容C正端到DGND在按键按下的瞬间产生的大电流电容放电下,可以等效为一个小电感L,随着C的电荷逐渐消耗,L和C会形成示波器显示的阻尼振荡,楼主可以把示波器将此振荡的波形放大,看一下频率,就可以估算L的大体数值;
另外,在按键按下的瞬间,电容上的瞬时放电电流很大,于是L上会产生瞬时高的反电势,它的方向是DGND端为正,电容正端为负,也就是楼主看到的-2V,其实不知道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性能,如果更高采样频率的示波器放大后,看到的细节应该不止-2V,负压绝对值应该更高才是;
从这点来讲,楼主的这种用法,是有可能将I/O口的保护二极管击穿的,因此建议楼主采取以下措施:
1、按键到DGND串联小电阻限制电容C的瞬时放电电流,但此电阻不易太大,太大的话与R29分压会影响I/O输入电平的采集,建议取几百欧;
2、尽量减短按键到GND、按键到电容C的距离,减小L值。
呵呵,仅供参考。

楼主(点评):
大神V5……小弟跟给您跪了

网友D:
受教了,楼上好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