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EDK中输入时钟

楼主(2013-01-30):
EDK中有外部输入时钟,在SDK中要对此时钟做简单处理在输出,此时钟输入使用GPIO引入,在用GPIO输出吗?如果输入时钟是60MHz,那GPIO就得用120MHz去工作才能正确采得此输入时钟?SDK中有没有像ISE一样的直接对输入管脚操作的?

网友A:
SDK中可以使用 IO 中断来处理,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他肯定处理不过来。
(记得之前在SPARTAN 6上测过,IO的输出翻转速度低于10M)
如果真的是这么快的速度,应该自己写个IP来处理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K中可以使用 IO 中断来处理,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他肯定处理不过来。
(记得之前在SPARTAN 6上测过,IO的输 ...

谢谢啊,那么EDK中的USB的IP核应该是为ULPI接口专门写了个输入输出的模块,不然USB的60MHz的时钟无法引入SDK处理,这个IP怎么写啊?自己写的话也是写个用户自定义的GPIO,它还是根据系统时钟去读写内部寄存器,读写相应的值,担心处理不过来。

网友A:
如果速度要求快的话,可以使用FSL接口,加FIFO,基本单周期